进出油口在活塞杆的液压缸,求助

楼主(2014-05-05):
请问谁见过进出油口在活塞杆的液压缸吗?

网友:
一个口的见过。两个口的现在听你说了。

网友:
没见过。不过如果油缸不是太小的话,要做也不难。

网友:
这样的算么

网友(点评):
额,怎么图片上不少线条的,一添加就少了几根了呢

网友(点评):
缩略图是看不清楚的,点击另开窗口可以放大看线条就全出现了。

网友(点评):
不错。油缸以活塞杆固定在左面的墙板上,右面的构件可以左右移动。

网友(点评):
嗯,是的,活塞与前面一块法兰板固定,法兰板和客户机台固定,然后进出油可以控制右边缸体的往复运动。

网友(点评):
有杆腔与无杆腔面积相差太大了,设计如此?

网友(点评):
客户要求。

网友:
多级油缸进出口有在活塞杆上的;旋转接头算不算;还有外圆磨床M1342/M1332工作台油缸也是在活塞杆上的。

网友:
多级或多节油缸上多见。

网友:
回转接头

网友:
多级油缸

网友(点评):
我对这张图示始终抱着一个很大的疑问的:当第二节油缸走一段距离时,E口不就与进油口贯穿了么。

网友:
空心活塞杆,外圆磨工作台液压油缸

网友:
结构上就是通过活塞杆将对应油口做在活塞两个面上,没什么太难的事啊。
, {) c+ L) D$ j几位同志也列出了几种结构可参照看看就明白的

网友:
多级起重吊臂上就是用的这种油缸吧

网友:
见过,我们给掘进机配套的油缸很多都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
多啊 画了不知道多少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