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同步带怎么带动中间的横杆左右移动

楼主(2014-05-05):
如上面的图形所示,老师说让用同步带带动左右移动,这个应该怎样布置同步带轮可以实现左右移动,希望大家能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那就是同步轮固定倍

网友(点评):
嗯,是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固定?

网友A:
用开口带,锁在要动的机构上。

网友B:
同步带与横杆平行布置。

网友C:
      不知道横板的运动规律和运动幅度。冒昧提一些看法。当否?
请原谅。
      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去实现;
      1,同步带轮本身就是一个偏心轮。(带轮加一销轴即可)
偏心设为R,那么,横版移动幅度(距离)为2R。
      2,如果板宽有限(板宽B>2R),第一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可以
用第二种方法。即,在横版上也安装一个销轴用一个连杆和偏心轮
连接起来。运动幅度也为2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横板的运动规律和运动幅度。冒昧提一些看法。当否?
请原谅。
      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去实 ...

感觉您说的很对,我原来对同步带也没有很大的理解,在上学期间也没有听到过,这在毕业设计时才开始用到这个,所以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圆度仪的检测装置的横杆,带动传感器左右移动,运动幅度不是很大,我准备用同步带带动它左右移动,您看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我的第二种方法其实就是曲柄摇杆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与横杆平行布置。

您的意思是在横杆的下边装一同步带轮,带动其左右移动?是不是这样?假如我把带轮装在下面怎样让其带动横杆,是不是还要在横杆上安装一个同步带轮?(不好意思,在这方面基本上啥都不懂,所以问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口带,锁在要动的机构上。

恩恩,我回去试试看,谢谢您啊!

网友D:
你把带轮当成定滑轮,同步带当成绳子。在你这个结构中,固定两个同步带轮,要带动的杆上做一个零件,夹住同步带,象拔河比赛用的绳子上系上一块红布一样,或者想象一下,在皮带传动中,在皮带上绑上个物件,皮带动,不也带动物件运动吗。只不过,你这里是往返运动。这样,同步带与杆就连在一起,同步带动,杆就动。前提是同步带与运动方向平行就可以。不用开口带。

网友:
可不可以在那杆上开个竖直的长孔,然后像曲轴那样,曲轴带上同步轮一直旋转就可以左右动了
我乱说的

网友(点评):
感觉还行,我试试

网友E:
把SW源文件放出来,我给你画上去

网友F:
左右动作的幅度有多大   如果说动作很小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G:
google一下就很明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右动作的幅度有多大   如果说动作很小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是很大,怎么方便一点,麻烦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SW源文件放出来,我给你画上去

呵呵,放出来的话你下载要扣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google一下就很明瞭了..

好的,马上Google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带轮当成定滑轮,同步带当成绳子。在你这个结构中,固定两个同步带轮,要带动的杆上做一个零件,夹住同 ...

恩恩,您说的很直白,我基本上明白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