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管和法兰之间靠什么衔接的?

楼主(2014-05-05):
附件里面

网友:
是液压管吗?

网友A:
高压管应该是焊的,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管应该是焊的,氩弧焊

你的意思是1和5之间是焊接的吗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图纸不清,猜测可能焊接可能键连接

网友:
5有两部分组成,左边是内螺纹,右边是空心外螺纹,压紧用的,螺纹中间是油管接头,锥形的。

网友A:
5的右边应该和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

胶木是螺纹连接上去的吧,胶木能实现与管子之间的密封吗?怎样实现呢?我总感觉很难啊,毕竟压力有8MPA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被图纸上的网格剖面线及电池符号误导了——机械制图里这种剖面线一般指非金属材料。在这个压强下,这个应该是金属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的右边应该和这个类似

5的左边是元件呢?自己加工的吗?右边是和管子连接的,右边是怎样和管子密封的呢?焊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