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压式叶片泵没有流量

楼主(2014-05-05):
调节很长时间就是流量小啊,求教了

网友:
泵体上不是有铭牌吗?最大流量就是极限流量。

楼主:
流量没上来

楼主:
和液压油能有关系吗

网友:
内泄大了
或者你的压力调的太大了
它的压力流量曲线是下滑的
所以,压力越大,流量越小

楼主:
压力很小啊,能是内泄吗郁闷呢啊

网友:
你的变量机构可能比较生涩,油泵偏心量回不到最大,弹簧拿出来清洗一下,再多旋进旋出几次。

网友:
很多原因会影响的,比如吸油情况\过滤器杜塞\变量调节部件故障等等

网友(2014-07-27):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