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M3的,底孔多大合适? 现在攻丝老是断

楼主(2014-05-05):
大家好;

  不锈钢攻丝M3的,底孔多大合适啊?还有丝锥有什么特别的吗?切削液?

  现在攻丝老是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以前我们要求M3的挤压丝锥底孔极大值2.75,建议采用含钴短刃螺旋丝攻,最好丝锥有要经过镀钛处理。选择不锈钢专用攻丝油。降低转速。检查底孔是否出现锥度,若有的话,首先应该考虑选择高品质含钴钻头,然后检查钻床精度。无外乎就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
我在台钻上3mm的孔都打不了啊,断了好几根钻头,最后铣床上弄出来的,求高手破解啊

网友:
用挤压丝锥,底孔打到2.78-2.8。攻起来好一点。攻完牙孔径大概在2.6~2.6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