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复的尺寸有许多个,该怎么标注才是标准的?

楼主(2014-05-05):
如图直径15的圆孔的尺寸能不能只标注一个。如果重复的尺寸有许多个,该怎么标注才是标准的?

楼主:
图纸如下。

网友:
可以标一个
但是,你要从左边的孔一直引到右边
这样人家才明白
或者2X

网友:
标注少掉了形位公差和粗糙度,尺寸里也少了中间挖空的大孔直径。
问题不单在于标注,设计本身恐怕也有疑问。
问一问楼主:
这个挖空用来做什么?
楼主准备用什么材料和方法制作这个零件?

网友(点评):
金属材料的话,目前只相当‘砂铸’ ;可以用机加工吗?

网友(点评):
切槽刀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切槽刀没问题的“,切槽刀用来挖空?

网友(点评):
砂铸要用泥芯。这样小的薄壁件砂铸不易做好,代价太高。

网友(点评):
是铸造出来的,再车两个孔。

网友(点评):
原图是有形位公差的。

网友:
严谨的标法是从基准标过去的,或者是必须保证的尺寸为要点。

网友:
如果图纸尺寸不是很多,即使标注两个相同的尺寸,也是可以的。毕竟表达清楚才是第一位的

网友(点评):
设计不单是画图,先要考虑材料和制造。

网友(点评):
设计就是设计,是以满足市场需求和使用功能为第一优先条件的。当然材料和制造也是在设计完成之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要把考虑制造和材料放在考虑需求之前。望付枥老师指正哈。

网友:
这图露标尺寸了, 内壁直径尺寸没标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如图所示,加工的时候两条尺寸界线会不会造成误解。

网友:
表面粗糙度呢?

网友:
如果是对称或者明显分布排列就写个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如图所示,加工的时候两条尺寸界线会不会造成误解。

基准选的不好,最好选基孔制,加工能容易点。建议,能讲出自己的道理就好。

网友:
要考虑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