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校核问题,真心求助

楼主(2014-05-05):
如图,如何给图中的轴校核,图中是一根连接丝杠的垂直的轴,上端键连接的是同步齿形带,下端用销与滚珠丝杠连接。毕业设计碰到的问题,因为不同于平时碰到的校核,希望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没见过滚珠丝杠用销钉连接的呢

网友(点评):
我遇到很多了,雕刻机上Z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滚珠丝杠用销钉连接的呢

是刀架的垂直进给用,转速要求不高。。。其实是导师要求,我也没办法。。。

网友B:
功率,转速,轴的材料及处理。。。。
校核的话,是校核哪方面?强度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
轴在竖直方向缺少了约束 会向下掉的

网友C:
同步带处弯曲和扭转,销剪切和扭转,丝杠处扭转,别的不用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转速,轴的材料及处理。。。。
校核的话,是校核哪方面?强度问题还是其他的?

校核强度和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处弯曲和扭转,销剪切和扭转,丝杠处扭转,别的不用校了吧。

恩,这种只有一个固定端的如何算,是当悬臂梁算吗

平时碰到的都像下图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齿轮传动的轴,你的轴又没有齿轮传动,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