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工装夹具设计

楼主(2014-05-05):
转盘

转盘
图中圆形是转盘,立放的。方块是工件,方块需要旋转焊接,但是方块有大有小(差别不大),厚薄不一,需要快速取放,对加持力要求不高,不掉下即可,一时想不到好办法。求可调工装设计

网友A:
参考一下四爪卡盘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四爪卡盘行吗

好像速度不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速度不快吧

速度是不快,也不能定心。这只是个思路。类似车床顶尖那样顶住,快速夹具压住等都可以吧。

网友:
整体重量如何,加个分度板上有四个孔即可,不知你的方块的范围如何

网友:
带转台的吗?用尾座上面加气缸顶住跟着一起旋转

网友:
方块公差范围怎么样????

网友:
工件尺寸,材质,要求夹持力说清楚才能帮到你

楼主:
方块为6mm铁板冲压件,尺寸180*100,还有200*140厚度10mm的,加持力不大,主要是方便上下料

网友:
用气缸顶住,气缸一起转动

网友:
铁板沉槽,一端沉槽开口,如何夹紧很简单,你应该能想到

网友:
要求定心吗???

网友:
可以用磁铁吸着

网友:
转盘水平放的不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