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B系统问题

楼主(2014-05-06):
说明书上写的GSK980TDB  可以用D来代替圆弧完成简化编程,为什么我编的不好用,不执行,只走直线,什么原因啊?难道还有参数控制吗?

网友:
好好看说明书。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看了,但是还是不好用,有参数控制没有啊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简化程序功能.一般出厂设置不会关闭的.

网友:
圆弧倒角功能吗?

网友:
d怎么用呀。 不解 大哥请教个980tb的问题。怎么使用倒c角 和r圆弧过度 减法化编程

网友:
有参数控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什么参数啊?参数号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参数啊?参数号是哪个?

直接编写就是了

网友:
要在前面加GO3

网友:
直接上程序不就得了.G0 X25.  Z2. ;G01 Z-5.  D1. F100;  X32. L1. ;Z-10.;
注:D倒圆弧.L倒角都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