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不会使这个扳手就OUT了,国内建筑工人大量使用而钳工还没普及

楼主(2014-05-06):
视频可以打开的

视频中的电扳手我使用了16个月了,几乎天天用到它。很多生锈的,螺纹损伤很难拧得螺纹用这个扳手可以比人手提高十来倍的效率。锻压机床上的是M20的标准螺纹,剪床上的可是M24的大螺纹的,所以使用的都是32毫米的套筒头,最后一颗螺钉螺孔有很大的错位,所以螺栓非常紧。这类冲击扳手拧坏螺纹的可能性其实有的,因为这个玩意力矩很大,动匝300Nm以上,一般轿车轮胎锁紧力矩才120-200多Nm,所以这类扳手是可以在紧细螺栓是拧断也是可能的。所以要通过扳机行程控制转速,再加上限制敲击时长来获得相应扭矩。

上面AEG与RIDGID的电扳手是375Nm的,所以电机体积比较长。
下面这款密尔沃基的充电扳手是250Nm的,机身要短很多,视频中操作工拧一个M16毫米的螺钉只用1秒左右,足够了,估计150Nm的终拧力矩有的,不必发挥到250Nm全力的。这样会很省电,一节电池拧个千把个扣件螺栓不是问题。

网友:
要看利用率效率,合理了自然就有用的。

网友:
图中是AEG的   还有美国得伟  德国喜立德   日本牧田 等等

网友:
这工具会不会损伤螺纹?

网友(点评):
扳手与螺纹没有干扰的,当然不会损伤螺纹,除非螺纹自己本身有伤痕,那拆卸出来的螺纹会发亮。

网友:
是电动起子吧,这个很常见啊    只不过很多都是气动或电动 ,需要接个管或线, 这个是充电的 罢了

网友(点评):
电动起子扭矩太小了,所以螺栓紧一点就会打不开,这个扭矩被放大的同时,人手腕处感觉不到反作用力的。

网友(点评):
这个玩意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
原来是广告啊电动扳手

网友:
车间已经用几年了

网友:
靠,俺业余的用了6年的飘过!!!不过是国产的

网友A:
广告贴呀,好吧,在想会拧坏螺纹吗,再拧紧后制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贴呀,好吧,在想会拧坏螺纹吗,再拧紧后制动吗

拧坏螺纹的可能性其实有的,因为这个玩意力矩很大,可能把细螺栓拧断不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通过扳机控制转速与时长。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看就知道在演示之前给螺丝送过还上过油,太假,电动的扭力矩有限,如果生锈到一定程度除锈剂都不管用,必要时还的用气焊加热才能拆下来。

网友(点评):
根本没上过油,干嘛要上油呢,电动工具扭矩与同等体积质量的气动工具比可能不占优势,但是它降低能耗5倍以上,一般气动扳手需要配几千瓦的气泵是很耗能的。

网友B:
太棒了不过我们单位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不过我们单位没有啊

看日本制造的视频里,很多日本老大妈组装机器时就是用气动扳手的,这个是电动的,冲击锁紧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能源不同。使用这种扳手还是要适当控制转速与冲击时长的,否则会达不到或者超出扭矩的,因为这个扳手即使在数百Nm的情况下人的手腕也是很难感觉到的。

网友:
电动起子,很常见啊

网友(点评):
当然不是电动起子啦,电动起子扭矩最大也就10多Nm就可以了,拧些小的螺丝钉的,这个差不多接近400牛了。铁路道钉螺钉都用这个拧的,扭矩相差二三十倍了。

网友C:
说说电动和气动的优缺点出来,好了买100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电动和气动的优缺点出来,好了买100把

气动力装置优点:
气动马达寿命长,因为工作热能会被空气带走,但是气动马达能量装换率低,转子与定子侧漏造成大量能量损失,所以功耗很大。通常一把200瓦左右电机的动能相当于上千瓦空压机带动的气动马达动能。马路上拆卡车轮胎的气动扳手的气马达需要5-7.5KW的空压机连续运转才能胜任,如果使用1000瓦的串激电机就能轻松完成直接完成了。
充电式工具虽然电池采购成本较高,但是它可以重复充电数百次计,不带线携带移动安全,不会触电所以安全,

楼主:
添加了新视频,这次拆轧钢机配套的一个大型齿轮箱。

网友(2014-10-17):
电气早都开始用了,钳工在装精密设备时不适合用这种!

网友:
好先进的样子  哈哈

网友(2015-03-22):
给公司提提意见配一个!

网友(2015-05-04):
厂里用几年了。

网友(2015-08-29):
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我是来看看的

网友:
其实这种工具还是要看使用在哪些场合。比如高空接电源线不方便的地方就很适用。

网友(2015-11-30):
有在用  还有用气连接的

网友(2016-01-05):
有意思吗

网友D:
最大扭力多大?

楼主(2016-02-11):
引用 网友D:
最大扭力多大?

这款最大扭矩375Nm,可以拧M24的螺栓。

网友:
见过老外调试设备时用过,还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