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体用什么方式固定比较好

楼主(2014-05-06):
通常我们要固定带热电偶的发热铜,难免会用到螺丝将其连接,但是发热体温度一般都超过200℃了,用久了会出现螺丝松动的情况,请问各位大侠,你们一般用什么方式固定这么高温度的发热体?有什么方法防止螺丝松动情况?

网友A:
螺丝的膨胀系数比螺母大点,就越热越紧,不行双螺母,铜垫片

网友B:
一些发热电子元器件用 热固性 粘胶粘结, 耐高温,且温度越高强度反而越大。网上搜一下 ,拆的时候会比较麻烦,需要使用一些化学品才能拆下来。比较著名的乐泰应该能找到你需要的

网友C:
在螺栓上用两个螺母同时锁紧应该就可以的,别忘记加弹垫。单个螺栓的话会因为某些原因松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的膨胀系数比螺母大点,就越热越紧,不行双螺母,铜垫片

你讲的这种方法在短事件内比较有效,但机器在使用过程中,反复的发热和冷却,用久了螺丝牙纹部分会氧化并崩掉,我拆解后发现了这个情况,对于长时间要求能紧密固定的不是很可靠!

网友(点评):
你确定吗?我也没有经验,希望你找到一个巧妙的办法,找到后告诉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发热电子元器件用 热固性 粘胶粘结, 耐高温,且温度越高强度反而越大。网上搜一下 ,拆的时候会比较麻 ...

谢谢,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螺栓上用两个螺母同时锁紧应该就可以的,别忘记加弹垫。单个螺栓的话会因为某些原因松动的。

弹垫在高达200℃甚至350℃以上还能起这作用吗?

网友:
简易用卡环,把加热体车个沟槽

网友:
铆钉如何?
或者焊接?

网友D(2015-10-15):
可以考虑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作为固定体,耐温等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采用聚四氟乙烯材料作为固定体,耐温等级高

试过,耐不了这么高温度的

网友E(2015-12-13):
加热时,螺丝松动时由于温度升高膨胀,导致预紧力不够,普通的弹性垫圈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因为膨胀变形量可能比弹性垫圈压平的量大,导致加热后弹性垫圈不起作用,所以要用比较硬的弹簧来代替弹性垫圈,可以吃掉螺钉的膨胀,保证预紧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热时,螺丝松动时由于温度升高膨胀,导致预紧力不够,普通的弹性垫圈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因为膨胀变形量可 ...

我觉得不错,用弹簧代替弹性垫圈,吃掉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