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弯导轨时的线速度

楼主(2014-05-06):
现在要设计一个90°弯型导轨,跟火车轨类似,双轨道。两轨道之间间隔400mm。两个轨道上的链同时用一个电机驱动,速度不快3m/min。想知道同步运动的话,半径不同时,由于V=WR,在弯道上怎么保证两个轨道既是角速度一样,又线速度一样,或者如果不一样消失的线速度去哪了。火车轨道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转弯处是外侧支撑点旋转,内侧打滑来保证角速度。
你可以看看卡车转弯时,内侧轮胎和地面的痕迹。
这需要保证能打滑,你的输送物体如果和链条扣死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卡车内侧轮胎转速慢,有差速器

网友(点评):
呵呵,俺外行了,俺们村的拖拉机没有差速器,地面拧的痕迹很明显。

网友:
你传动是靠什么啊,如果带传动或链传动在进弯处变轮调整下角速度。

网友B:
分段处理,直道、弯道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段处理,直道、弯道分开

分开也是角速度和线速度不同啊?

网友(点评):
一个电机,但是链轮大小可以不一样,不就可以实现角速度相同,线速度不同吗。昨天还有个帖子说弯道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角速度乘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处是外侧支撑点旋转,内侧打滑来保证角速度。
你可以看看卡车转弯时,内侧轮胎和地面的痕迹。
这需要 ...

可能是这样吧,不过要是打滑不是就几乎没法计算了吗?

网友:
一楼对的

网友:
内径和外径的线速度是不一样的,转弯就是通过内外轮的速度差实现的。对于你的应用需求,建议你搜索“转向车”,看一下类似双导轨的转向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