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品怎么分模

楼主(2014-05-06):
请教下这种产品如何分模,试了N次了老是提示无法缝合曲面。

楼主:
源文件加密了,发不了。求指教

网友A:
毫无疑问底面分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疑问底面分模。

前辈,我也是底面分模的,老是提示无法将曲面缝合

网友B:
型腔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腔菜单

什么意思?

网友C:
有可能是你作图的问题,查一下看是不是那一块没有画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作图的问题,查一下看是不是那一块没有画好

我也坐了拔模分析了,感觉没哪里不对啊

网友C:
可否把你的三维图发来,我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把你的三维图发来,我帮你看下

三维图加密了,不好上传。我把产品图纸拍了个照片,你帮忙画下试试?

网友C:
我看了下图纸,感觉你的分型面可能放的有问题因为你有两个带锥度的孔,而且方向是不一致的,这样在拔模的时候会遇到困难,你试着把分型面放到这两个锥度孔2的接触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图纸,感觉你的分型面可能放的有问题因为你有两个带锥度的孔,而且方向是不一致的,这样在拔模的时 ...

那个中间2个带锥度的孔我已经用关闭曲面功能将这2个孔隔开了。我想不是这个问题吧 ,以前也是这么做的,可以分模。

网友:
建议重新绘制三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