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头部如何进行热处理

楼主(2014-05-06):
我想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头部上表面进行热处理,热处理完了以后,把螺钉圆柱头上平面磨平,用以工夹具定位支撑用。
问:圆柱头螺钉头部该怎样进行热处理,由于螺钉我选用M8,螺钉材质如何要求,要求上表面硬度能达到HRC50以上,热处理不得影响螺纹部分硬度,望大家给予指导!

网友A:
磨平了怎么扭螺钉。
螺钉一般35钢,有的已经热处理过,HRC50不可能。你有什么要求就买什么要求的螺钉。
随便搞 45钢,40cr,42crmo,画图做就完了,就多车一个M8螺纹,你非要用螺钉改,能节约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平了怎么扭螺钉。
螺钉一般35钢,有的已经热处理过,HRC50不可能。你有什么要求就买什么要求的螺钉。
随 ...

因为我的数量很多,头部磨到全部见光就可,大概就0.2-0.3就可

网友(2014-08-19):
筛网加热,或者火焰加热,用无机JEF淬火,35钢最多达到48---55,也就这样了

网友(2014-10-07):
12.9级内六角螺丝的表面硬度可达到39-44度。

网友(2014-12-02):
用40CR做,就能达到硬度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