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齿轮要不要齿面淬火?

楼主(2014-05-06):
大齿轮直径是1.5m,,转速是6r/min ,功率是3KW, 齿轮的模数是12,,请大家评估齿面是否需要淬火。

网友:
上图,上技术要求

网友:
开始传动的话可以不表淬,直接调质就行了,当然要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话表淬还是好,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结构设计和工况了。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wwwww
这个是转盘轴承,内圈固定,材料是50Mn

网友:
齿轮用啥材料?

网友:
计算一下受力,如果远低于材料极限,那就不用淬火了。

网友:
这个是需要计算的,可以分别按材料调质的力学性能和表淬的力学性能分别计算一下强度。
如果需用调质的热处理能满足要求,也就不用淬火了。

网友:
转盘轴承的齿圈是否淬火时根据齿轮受力情况计算确定的

网友(2014-06-09):
LZ上图,沙发都塌了

网友:
工况好可以不表淬,直接调质HB260-285就行了,当然从使用寿命看还是表淬HRC45-50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