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竖直轴该如何选用轴承?

楼主(2014-05-06):
请问,这种竖直轴该如何选用轴承?
上托盘上需要安放300公斤左右的物体,低俗转动。

网友:
个人鄙见,要想转的顺用推力球轴承,要不用圆锥滚子轴承也行,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海涵!

网友A:
简单一点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就可以

网友B:
用2个 6206 或 6008 或 6208 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大侠是懂轴承的。

网友C:
如果是300KG,用深沟球就可以。
深沟球可以承受不大的径向载荷。主要看受力和转速。
可以选择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300KG,用深沟球就可以。
深沟球可以承受不大的径向载荷。主要看受力和转速。
可以选择的很多。

仔细看算了一下,工件加上边的转盘500kg左右,转速很慢,主要受力就是轴向力,至于径向力也就是转盘从静止到加到匀速的离心力了,我在想,我单纯的用一个推力球轴承行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转盘从静止到转起来的过程中,转盘的离心力会不会对推力球轴承有一个不好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个 6206 或 6008 或 6208 就可以搞定。

能承受那么大的轴向力?上面的东西仔细算了一下要500kg。

网友(点评):
你去查核过深沟球可承受轴向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点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就可以

谢谢,在考虑之中。

网友:
圆锥轴成和压力轴承配合使用

网友:
平面轴承和滚珠轴承配合使用。

网友:
建议考虑圆锥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