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节流阀分别于单向阀并联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5-06):
反向流动时候液体是否只流过单向阀,减压阀和节流阀一点液体都没有吗?

网友:
如果并联的话要单向阀有什么用呢?单向阀的作用就是防止介质回流啊。
( ], \. |( M$ i  I; k减压阀的构造不是很清晰,但是节流阀反向肯定会有介质回流。

网友:
常见的二通减压阀反向流动阀口会关闭的

网友:
液压是那里顺产往那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