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30的地方怎么加工?

楼主(2014-05-06):
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4-5-6 22:12):
谁能编宏程序。

网友:
球面跑形状吧
或者定做刀具

网友:
是没有坐标点吗

网友:
可以用cad画出来

网友A:
车或铣,铣可分球铣和成型铣。具体看你整体零件及其工艺,零件数量,最重要的是你手上的设备

网友:
数车数洗

楼主:
只有16的高速钢铣刀。求那个大神用宏程序编出来啊

楼主:
这个地方是球面SR30。没有成型刀具。只有16铣刀  用发那科加工中心铣出来。有会用宏程序16铣刀编出来么?万分感谢!就个一个工件!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或铣,铣可分球铣和成型铣。具体看你整体零件及其工艺,零件数量,最重要的是你手上的设备

问一下大师  SR30球面的  用16的铣刀或者12的铣刀 怎么编宏程序啊。 45号刚。G54是中心原点。

网友(点评):
还是用球头刀好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师  SR30球面的  用16的铣刀或者12的铣刀 怎么编宏程序啊。 45号刚。G54是中心原点。

数量就一个  45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