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油路刀柄使用问题,买设备的时候考虑不周啊

楼主(2014-05-06):
设备购买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机台主轴不带内冷功能。现在想使用内冷刀具,见到样本上有关于外接油路刀柄的资料。想请教各位前辈,有使用过这种刀柄的吗?改装的工程量大不大,应注意什么事项?改装后对平常的使用有什么影响?另外第一个图中的定位块是否通用,与机台厂家无关?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主轴内冷属于机床的选配功能,如果用的多建议问厂家加上这个功能。若用的不多可考虑你图上的外油冷刀柄,同样你需要考虑冷却液的外接,而且使用这个局限性强,制动块加在主轴上基本上不影响使用(若你有使用侧洗头,考虑是否会出现干涉)

网友(点评):
原来考虑让厂家增加此功能,领导说费用太高。由于没用过,具体效果如何还不清楚,所以想多了解一下这方面信息,目前只是想先做工艺试验。谢谢了!

网友(点评):
听小道消息,费用也就20K以内,对于你们领导所说的,只能哼哼。你需要在什么请款下需要内冷??细长孔??

网友(点评):
你的小道消息,和我了解的差距蛮大,日本的床子,还是不说了。嗯,有个8倍径左右的深孔,目前带内冷和不带内冷刀具使用成本明显不在一个级别,所以想试试。

网友(点评):
日本的机子就像是老虎开口,你爱加不加,人家是绝不贱卖自己。8倍径还算是浅的,你换种钻头试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是成熟产品没问题,最关键的是定位块的安装。前不久给客户装了两套,需要刀柄厂家、机床厂家、最终客户三方配合,如果客户不选择自动换刀还好,如果自动换刀那定位块与主轴的安装位置度有很高要求,一般是正负0.02mm。看你发的这样本资料是BIG的吧,你问问他们是否负责安装吧

网友(点评):
安装的话,肯定要求能自动换刀,要不然操作者不骂死我才怪。蛮多东西还要和供应商再落实清楚,是BIG的东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