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课程作业——推钢机的功率计算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06):
这是学校机械设计课程上的题目,我选择的是推头阻力为2500N,行程为400mm的那组。要求是要设计其传动部分。现在是在计算工作机构的输出功率。
我按照P=Fv的公式求它的平均功率。F=2500N,v由曲柄转速1.2r/min算得v=0.016m/s,这样计算出来的功率是40W。到这里就觉得有点怪了,按理说
这推钢机不应该只是这么小的功率,可是又觉得自己没算错。顶多是平均功率,比最高的功率稍低而已。在此请教社区里的老前辈,万分感谢。

网友A:
话说在学校学的计算都已经还给老师了,看你此题,偶有兴致。曲柄1.2次/分钟,冲程400mm即曲柄的直径,转为速度为3.14*400*1.2/1000/60=0.02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在学校学的计算都已经还给老师了,看你此题,偶有兴致。曲柄1.2次/分钟,冲程400mm即曲柄的直径,转为速 ...

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有行程速比的话就是偏心的滑块了,所以行程400mm并不等于曲柄长的2倍。

网友B:
题目给的条件都用上了么?考虑机械效率了么?是用寿命什么的,都应该折算成一个系数最后相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给的条件都用上了么?考虑机械效率了么?是用寿命什么的,都应该折算成一个系数最后相乘吧

这里算的是工作机构的功率,还未算到电机,因为算到这里就觉得有些怪,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算。这样就算整个减速器的效率是低到50%一下,算出来的电机功率也还是挺小的。

网友C:
启动时间什么的符合吗?   启动克服惯性的功率呢?

网友D:
楼主计算的那个功率不过是钢坯的摩擦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计算的那个功率不过是钢坯的摩擦功而已。

谢谢处士解答。这个工作机构的输出除了摩擦功之外还有其他的吗?

网友(点评):
推杆的输出力,关系到推钢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间什么的符合吗?   启动克服惯性的功率呢?

谢谢解答。这个只是老师给的题目内容。好像没有这些条件。

网友:
实际应用时就是这样算的,你这个东西的力也是很小的 ,不大,才250kg,一般还要乘以2-5倍安全系数,这个安全系数的意思就是克服惯性力,其他你想不到的机构的阻力,比如轴承,或者轴瓦虽然小,但累计起来就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