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tary actuators指什么?要求较高的旋转精度,用在医疗器械上。求指导

楼主(2014-05-06):
rotary actuators指什么?要求较高的旋转精度,用在医疗器械上

网友A:
看“大神”二字,谁敢多言?!
前一个可考虑使用齿轮和齿圈,配合圆内三点定心,精度不成问题,考虑的是整体重量

网友B:
图片是C型臂X光机??要求旋转精度?说实在的没明白你要问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神”二字,谁敢多言?!
前一个可考虑使用齿轮和齿圈,配合圆内三点定心,精度不成问题,考虑的是 ...

也有用电机加同步齿形带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C型臂X光机??要求旋转精度?说实在的没明白你要问啥

竖直面旋转用什么电机驱动?还是其他什么?精度差不多

网友(2014-08-04):
所谓rotary actuators,就是指旋转执行机构

网友:
旋转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