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切割机上的螺母叫什么?

楼主(2014-05-06):
在车间看到一台切割机,看到上面的螺母,有2个问题不清楚,想请教各位大侠:
①这里有几个螺母?

②螺母叫什么?

我现在设计类似切割片的结构,轴径50,转速4000r/min,想借鉴这种螺母锁紧结构,不知能否这样参考?
谢谢大家。

网友A:
像是 盖型螺母

网友B:
大的应该是空心螺帽,小的是实心螺母,螺母与轴杆应该是一体的,所以大螺母才能够分离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 盖型螺母

是这个吗?

网友C:
应该是平面法兰反扣螺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应该是空心螺帽,小的是实心螺母,螺母与轴杆应该是一体的,所以大螺母才能够分离下来。

谢谢大侠指点,请问空心螺帽是哪一种?六角螺母、1型六角螺母、2型六角螺母都是空心的,具体是哪一种?
实心螺母指的是盖型螺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平面法兰反扣螺母吧?

请问大侠,那最外面的那个螺母是什么螺母?

网友(点评):
不是螺母,应是螺钉,顶锁法兰螺母用的。

楼主:
@张聋子  张大侠,请问是什么螺钉,手册上没找打类似的。

网友(点评):
这种螺钉帽应该是摩托车标准类的,但没有反扣。

网友(点评):
哦,那我用不上了。我这个是单件,得用市场上容易买到的螺母和螺钉。谢谢大侠指点1

网友D:
小皮同志  就是外六角法兰面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皮同志  就是外六角法兰面螺钉

周大侠,谢谢指点。
也给后来的小伙伴科普下,9楼zhou1990821818给了正确答案,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