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要求挺高,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06):
给客户提供的D4毫米的3刃硬质合金铣刀,客户用来插孔用,算是精铣,余量大概0.3,客户用的兄弟的机床,转数2500-3000,进刀大概130.材质是高温镍基合金。

因为客户的要求挺高,肉眼看加工的孔是刀印,把工件剖开放在投影仪下面看有明显的一圈一圈的刀印,分布很均匀,图片我是用手机拍的。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是刀具退刀时候的原因吗?

网友A:
看它的螺旋线是上升还是下降,可判断是否退刀造成的。

网友:
刀尖有小R吗?

网友B:
是机床地脚螺丝关系,产生刀具震纹一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螺旋线是上升还是下降,可判断是否退刀造成的。

没有螺旋线,分布均匀的刀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机床地脚螺丝关系,产生刀具震纹一部份,

能否详细的说明一下,请赐教

网友C:
            可能是刀具跳动大,旋转退刀时生产的划痕。打一下刀具跳动看看跑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刀具跳动大,旋转退刀时生产的划痕。打一下刀具跳动看看跑了多少

跳动没有,可以忽略,自己家里cnc做的,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刀具太锋利了  产生震刀

网友:
从以上产生对话来说,确定机床地脚螺丝问题,方位6个地脚螺丝中,中间2个调整下,试下,应该会明显结果。

网友:
插孔,是扩孔?还是插补铣削孔

网友:
为什么要选择三刃的··
端刃有圆弧过渡吗

网友:
震刀了吧

网友:
快速退刀的螺旋线螺距很大的。基本排除退刀原因,找下其他原因吧

网友:
刀具切削时有铁屑粘刀了,如果你使用的和你客户一样的刀具和设备,建议你查看一下切屑液。如果你刀具不一样,那建议你把转速和进给降下来

网友:
改改参数;试试慢退刀。各种试,慢慢就能找到原因。

网友:
孔径公差?光洁度?刀具装夹情况、方式?刀柄型式?、丶
建议改一下工艺,根据加工要求减余量、降降转速丶用密齿铰铣刀都试一下。
加工这东西各情况都德考虑的。

网友:
刀的直径才4MM,精铣余量0.3?
2 C, j% B+ c- T可以试试加把半精刀,精加工余量放到0.1左右。

网友(2014-06-12):
不知道你的客户用什么命令加工的。这种刀痕应该是有的,但是要想效果好,应该G01退刀!

网友(2014-07-24):
应该是震刀

网友:
排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