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两个零件怎么铆接?

楼主(2014-05-06):
图片上的两个零件怎么铆接

网友A:
那就直接从他们结合面进行铆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从他们结合面进行铆接啊

把圆管突出的部分铆在轴的端面上,怎么铆接?

网友:
搞个定位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圆管突出的部分铆在轴的端面上,怎么铆接?

你是想直接把那个圆筒从端面直接铆接,铆接之前可定是要凸出的部分和圆柱台端面贴合。将凸出的部分剪些折弯的口子,这样才能使其折弯成90度,然后和圆柱端面贴合。我不知道上面的正方体会不会干涉铆接,如果干涉我建议还是通过螺钉与螺母链接。或者直接将凸出的部分剪掉,点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直接把那个圆筒从端面直接铆接,铆接之前可定是要凸出的部分和圆柱台端面贴合。将凸出的部分剪些折 ...

老板要求只能铆接,要做夹具,用冲压机来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