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参数从而获得我想要的锥齿轮?

楼主(2014-05-06):
在调用solidworks里toolbox中的锥齿轮时,我想把齿轮改成我需要的尺寸,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求教各位如何修改参数从而获得我想要的锥齿轮?

网友:
这种翻教程就能解决的问题,希望你多下点功夫。书或者视频一大把呢

网友:
找到toolbox里面的源文件复制出来,把属性里面的只读去掉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