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模与级进模之间区别

楼主(2014-05-06):
请教高手,复合模与级进模之间主要有哪些区别。
在设计模具时,如何判定采用哪种方式,选择用复合还是级进。大家可以谈谈在实际工作中,最常用哪种方式以及设计中遇到过的一些新得。

网友:
要看客户需求
1:复合模具优势;可以使用废料 边角料  (还有产品数量不多。比如一个月2万个左右)
2:级进的优势:速度快,但是必须使用好材料 分好条 (产品数量多 比如一个月需要5万以上)
模具成本:复合模制作简单 成本底  连续模制作复制些 成本更高)

网友(点评):
呵呵,不敢苟同!做模具关注成本是基本要求!但是,不应该关注模具成本,更应该关注产品的生产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要降低成本,才必须使用级进模。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产品要求。
还有自己的设备如何。

网友:
这个其实课本里都有详细说明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B:
        级进模是在一个行程内,在多个位置(工位)完成多个工序,即一个位置一个工序。在多个确定的位置同时完成各工序。
        复合模是在一个行程内,在同一位置(工位)完成多个工序,各工序有先后顺序。

网友(2018-02-01):
嗯嗯 赞一个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B:
级进模是在一个行程内,在多个位置(工位)完成多个工序,即一个位置一个工序。在多个确定的位置同 ...

复合模可以理解为一步级进模,哈哈

网友(点评):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2023-09-03):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产品要求。
还有自己的设备如何。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