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气缸开始动作时,进气口的气压压力变化情况。

楼主(2014-05-06):
现在的问题是:
一个无杆气缸,滑块上固定有一夹紧装置,用来夹紧一条绳子。
绳子一端固定,一端即夹紧在滑块上。(初始状态,绳子不是出于拉直状态的。)
气缸向右动作时,拖动绳子,并拉直拉紧。
要求是:当拉紧后要马上停下。

想请教:
气缸开始动作到气缸停止动作的这段时间,进气口的气压压力变化情况,具体是怎样的。(气缸进气口直接接气源)

实现的预想方法1:
假如气源压力0.7MPa,在气缸拉紧绳子时,气缸马上停止动作。
想在进气口处设置一个压力开关。
设定压力开关,动作压力0.7mpa。通过压力开关动作,控制气缸停止运动。
气缸拉紧绳子时,进气的管路上的气压压力是不是会马上升高到0.7mpa???
气缸刚开始向右动作的一段时间内,因为绳子还未拉直,所以气缸滑块的横向负载很小,
这是不是说明此时气缸进气口处压力比较小,还未达到0.7mpa???
还是,在气缸一开始动作时,进气口处的压力就是0.7MPa???

方法2:
在夹紧绳子的机构上,设置一个拉力传感器,通过检测拉力,模拟量输入到PLC,
进行判断是否达到设定的值,再控制阀动作,不知可行否?

各位大哥,还烦忙里抽空,看看,解惑解惑。。谢过。

网友:
滑块和夹紧装置相对轴向滑动,里边埋弹簧,加接近开关。接近开关连接电磁刹车装置。弹簧压缩一定距离,滑块就被刹车,以防往回滑(你不能保证人家气路一直都不会漏气啊。。。)。

只要弹簧质量稍好一点,用着很放心,还很便宜。。。

网友:
这个方案不够灵敏,滑块要滑动后才能刹车,楼主的方法2可行。

网友:
2楼 这个可行 弹簧质量好点 可靠 价格也不贵

网友:
济南华能气动:你看看SMC的培训教程就明白了。不用多说了。

网友:
感觉用压力开关或接近开关都应该可行,换向阀可以用三位的,中位用Y应该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