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 STP文件问题

楼主(2014-05-07):
为什么用Solidworks2012打开STP文件后显示出来只有一个坐标,零件为什么看不到,有哪位大神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是SolidworksSP.4的

网友:
应该是默认模板没选择好。

网友(点评):
在“工具”--“选项”--“默认模板” 里面设置

网友A:
转换的时候没选好。试试辨别特征。

楼主:
模板选择了,没有用!Solidwrks里面就两种模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的时候没选好。试试辨别特征。

我没有转换,是直接导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转换,是直接导入的

你导入的时候solidworks自动转换了,你试试特征识别,不会用就百度下。我上次也碰到过,特征识别后就显现出来了,虽然还是特征有些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