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自动装配

楼主(2014-05-07):
(图片)

网友:
O型圈,我见过装配是用三爪气缸从中间将他撑开的。外围有气缸带套下压。

网友(点评):
哦,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你的O型圈出来后。需要做切换料的动作。检测到位可以用光纤对射。上下或左右切料。减少直振料道影响。

网友(点评):
直震出来的第一个是o型圈是进入到1固定块上,下压是不会影响直震

网友:
我忘记拍照片了。只能说个大概。客户那边O型圈的装配,内径大概6mm。黑色橡胶材质的。

网友(点评):
你都没说什么啊,还大概?

网友:
你的O型圈是怎么用的?装配到轴上凹槽里还是装配到平面凹槽里?

网友(点评):
不是有图嘛

网友(点评):
装到轴上,轴上没有槽,光轴

网友:
O型圈不要振动盘出来直接就到位往下压,可以做个中转,出料(待取)-压入工位,左右+上下运动取料,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振动盘出来。用气缸做切料。切换取料位置。四爪气缸取料从中间将O型圈撑开。套到轴上。再用气缸压到位置。

楼主:
大家能看出来吗

网友(2014-10-23):
看不懂啊

网友(2015-12-13):
感謝樓主分享,可是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