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在液压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4-05-07):
想了解压力传感器在液压系统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应用的?
谢谢!

网友:
测量压力的,采集液压系统某处的压力。将压力转换成电信号(电压或电流)

网友A:
采集压力信号,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以控制泵的流量或者阀的开闭等液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压力信号,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以控制泵的流量或者阀的开闭等液压元件

谢谢!

网友(2015-04-19):
比如说机油压力传感器,就是将机油压力信号转变成电信号,反馈在机油压力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