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主架的焊接工艺的价格怎么算?

楼主(2014-05-07):
我这边要焊接一个料架,用80*80*5的方管,满焊。这个焊接工艺的核价怎么核算,一直对这块很模糊,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材料金额再乘上7~10,就是加工厂愿意给你做的价格,地方不一样,焊工的工钱也不一样。

网友:
你想可以详细点的话,你就先算买材料的钱,运输费,工人工资,加完后你再X5也可以!

网友:
核价是一个企业比较注重的问题,我估计一般都不会讲,你只能说找人做,让别人给你报价,然后你自己再去理解

楼主:
恩,谢谢受教了,以前都是做批量的,现在转行做自动化非标这块,有很多困惑啊,只能自己慢慢去领悟了,还是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