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端面出现了两种光洁度

楼主(2014-05-07):
各位大侠们好!

最近干了二十来件活,虽然合格了,但还是心有余悸。一个很简单的工件,200*200的方,里面有个130的孔。材质型材铝合金。我的转速S500,走刀F0.15,刀具克诺伊的CNMG120408-HA。

我的问题是

加工端面的时候,因为是正方形,所以一部分断续切削,一部分连续切削,问题是这两部分的光洁度不一样,断削切削的部分很明显很好,我很纳闷,不知其中的道理?我的进刀方式从外往里,吃刀量0.5毫米。我也从里往外拉吃刀量0.2,效果都是一样的。谁能给我解释下,他为什么连续切削的时候光洁度那么差呢?断削切削的时候就那么好?

网友A:
精车端面建议用D型刀片,DNMG150408或者NMG150608吧。另外,走刀要从大径往小径走。精刀F0.15有点偏高,建议走0.08~0.12试试。0.5的切深对0.8的刀尖R来说有点偏小,可以加大切深或者改小R角试试。

网友(点评):
大侠对刀的用法真是炉火纯青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端面建议用D型刀片,DNMG150408或者NMG150608吧。另外,走刀要从大径往小径走。精刀F0.15有点偏高,建议 ...

谢谢大侠,对于断续切削很好,连续切削不好,能给解释下吗?

网友B:
不是断续的原因。是线速度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对于断续切削很好,连续切削不好,能给解释下吗?

不知道工件的实际情况,粗糙度是从大直径往小直径均匀的变差还是突变的?如果是均匀的,那应该是线速度的关系,因为恒转速下刀具越往中心走线速度越低。但是如果是突变的,断续的时候很好,连续的时候变差,落差比较大。那么有可能是切深的关系,还有可能同时跟进给有关。你可以试试切深不变,单把进给变小试试,然后同时再把切深增大些试试。

网友:
谢谢师傅们!让我们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断续的原因。是线速度的关系

我觉得没那么巧合,因为刚开始连续切削就出现分层的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工件的实际情况,粗糙度是从大直径往小直径均匀的变差还是突变的?如果是均匀的,那应该是线速度的 ...

谢谢大侠,我的是那种突变的,下次我在干这种活,按照你的方法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端面建议用D型刀片,DNMG150408或者NMG150608吧。另外,走刀要从大径往小径走。精刀F0.15有点偏高,建议 ...

大侠有一点不明白,您为什么推荐我使用D型,55度的刀呢,那样的话加工断面主偏角不就很大了会不会影响粗糙度,大侠我不明白其中的奥秘。摆脱您赐教一下。

网友(点评):
0.5mm的切深0.8的刀尖圆弧 无所谓用 D和C。你的91°主偏角实际上是车削根本就不是91°

网友:
在断续切削时切屑没有飞向已加工面,而在连续切削时切屑飞向已加工面导致已加工面光洁度变差,可以换不同角度的刀片试试,或者改变刀具的安装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一点不明白,您为什么推荐我使用D型,55度的刀呢,那样的话加工断面主偏角不就很大了会不会影响粗糙 ...

D型刀片刀尖角是55度的,C型是80度的,主偏角接近的情况下,刀尖角小的刀具切削起来轻快,不易产生振动,表面质量当然也会更好些。

网友:
刚开始外圆大,线速度高,越往里线速度越低!所以表面粗糙度越差,你试试采取恒线速度切削,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我觉得,你的刀片质量很好的情况下,您是恒转速不是恒线速度。如果进给是每转0。1,那有没有考虑是低线速度时产生了刀瘤呢?

网友:
学生流,惊呆了。一点都不懂,赶脚自己不是学机械的

网友:
      你这个情况除了线速不同之外,还有一个是刀具切削过程中的基本原理,我是这样理解的:刀具在切削力的作用下会发生一定的颠震或者是很不明显的颠震,断续切削时刀具和工件发出塑性变形震动的频率由于刀具和工件断开时得到有效回弹来恢复原有的刚性,这样就保证了表面的光洁度。连续切削时刀具和工件处于永远接触,而发出的震动频率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就生产了共震现象,所以连续的表面比断续的表面不同的原因所在。

网友:
真是大侠云集,学习了

网友:
用这样的刀片不但光洁度不一样,而且尺寸还微量变化,原因就在让刀,建议使用锋利一点的刀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