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小孔倒角尺寸的控制方法,求教!

楼主(2014-05-07):
我们公司产品,交样给客户,所有尺寸都Ok..就是客户对孔的去毛刺倒角要求严格,要求内外倒角深度控制在0.1到0.5 。
由于孔在轴上,有高度差。会导致倒角的深度不一致。 而且内倒角也没找到合适办法。
求论坛上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求教!!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只是孔的最高和最顶就不止相差0.5吧?

网友:
槽不深用磁力铣床就可以吧

网友A:
三轴联动倒角啊,加工中心上下来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联动倒角啊,加工中心上下来很轻松的

谢谢师傅的回复,我会去尝试一下。。。

网友:
新手不太清楚,但是帮顶,又可以赚钱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别忘了告诉我们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的回复,我会去尝试一下。。。

哪个公司的IQC这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