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m薄板与9mm厚板焊接用多大焊丝,电压电流比较好

楼主(2014-05-07):
2mm薄板与9mm厚板焊接用多大焊丝,电压电流比较好?

楼主:
用的是氩气与二氧化碳混合气保焊焊接

网友:
材料分别是什么

网友(点评):
材料就是普通铁Q235,现在焊接出来效果就是太凹、不饱满

网友:
枪走的快了吧 或是出丝速度不够

网友(点评):
正常手动焊接的电流220电压24,我这边焊接时电流240,电压25,速度总体差不多

网友(2014-06-10):
材料,接头形式??
1.0的丝电压19左右,电流70到75

网友:
把电压调高几V,其他都别动

网友(2016-07-14):
电流110,电压20,速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