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的许用应力怎么计算,或者从哪里查

楼主(2014-05-07):
一个设备上用到方管做梁,受竖直方向上的压力,小弟已经计算出了弯矩,危险截面的应力。但60*60*2.75的方管的许用应力怎么计算,或者从哪里查呀。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
一半结构用方管材质都是Q235的,在手册中查弹性模量就行了,如是其它材料,按材料类别查。一般设备校核刚性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多谢了,不知道用不用校核一下稳定性啊。

网友:
许用应力是材料方面的概念,一般它等于材料的屈服强度除以安全系数,安全系数的取值跟行业和结构的重要程度等有关,以及在计算静强度、疲劳强度、冲击应力、稳定性上的不同,在算静强度时粗略估算的话可以用1.2-1.5

网友(点评):
及时说许用应力只和材质有关么,同样是Q235的材质,不管是40的方管还是60的方管,他们的许用应力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
查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拉伸强度,再确定安全系数。由此确定许用应力。

网友:
许用应力和材料及安全系数有关,例如Q235,在冶金行业只能用100MPa,Q345用175MPa,在轻工行业一般Q235,如果不是重要设备,一般都能用到180MPa

楼主:
不知道我的计算方法对不对啊,前辈若是有了解的就指教一下,计算出弯矩,然后用弯矩和方管的抗弯截面系数计算出危险点的应力,再和方管的许用应力进行对比。

网友(2017-02-27):
许用应力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