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斜齿轮齿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07):
1.斜齿轮齿条啮合是否必须有一致的螺旋角
2.斜齿条的螺旋角和齿条倾角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就是同一种角
3.齿轮齿条转向机的逆效率怎么算·····现有查到的都是蜗杆的

楼主:
哪位解答一下啊

网友:
主要是方向

网友:
齿条就是齿数无穷大的齿轮,齿轮齿条配合当然也可以就看作两个齿轮的配合。
1、正如两个齿轮啮合一样,斜齿轮和齿条啮合不必有一致的螺旋角,只不过两者的轴线也就不是平行的了。
2、既然是齿条,其齿形同一点在法向就是一条直线,不存在螺旋面。
3、不会有人设计斜齿轮与斜齿条的配合,理由很简单,啮合时齿条的轴向力不好处理。斜齿轮与直齿条的配合则可以有。其正反效率应该和正齿轮齿条配合相差不大。

网友:
现在斜齿轮与斜齿条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