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吸油口与油箱液面距离,求教

楼主(2014-05-07):
我自己搞了个液压站,但是油泵吸油口高于液面800mm(外行啊),油泵最大排量是56L/min,出油口直径32mm,油管直径26mm,液压油运动粘度v=20×10^-6m^2/s,油液的密度ρ=0.9g/cm^3,油泵参数有一项是最大吸入压力2bar,最小吸入压力为0.8bar,我百度了一篇文章《对油泵吸油过程中真空度大小的分析》,里面说0.5m是最佳位置,但木已成舟,请问大侠,我这个油泵会吸空吗?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

网友:
油箱增压

网友:
超过500会有异响,多油缸同时工作时明显,但也不是绝对的。空间允许就低位安装,顶平装要尽量降低电机安装高度或在保证油箱不溢油的情况下尽量多加油减少高差,改成顶立装把油泵插入油箱也行。

网友(点评):
"超过500会有异响",说个道理出来。

网友(点评):
复杂的计算不会。但我们生产中确实有这情况,顶平装小站550齿轮泵出现异响时补几桶油就能解决问题。工况:三缸同时工作,油缸140*1000。

网友A:
例举了那么多数据,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举了那么多数据,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先生批评的是,我自己算了下,不知道对不对,恳请先生指点。

设液面压力为P0=大气压,
速度为U0=0
高度为h0=0
油泵吸油口压力为p1
速度为u1=Q/A=40*1400/1000/60/1.3^2/3.14=1.76m/s
高度h1=0.8m
r液体重度 =mg/v=ρg
p1/r+u1^2/2g+h1=p0/r+u0^2/2g+h0

整理得 p0-p1=(h1+u1^2/2g)*r
                  =(0.8+1.76*1.76/2/10)*9000
                  =8593帕=0.086bar
那P1=10-0.086=9.9bar ,那根据我的泵最大2bar的吸力,就是吸不上了??

补充内容 (2014-5-8 17:05):
大气压记错了,是0.1MPA,正确结果0.914bar ,比较勉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生批评的是,我自己算了下,不知道对不对,恳请先生指点。

设液面压力为P0=大气压,

不是这么算的。
上面有个“0.5m是最佳位置”,用你的算法算一算就知道。
先弄清楚"最大吸入压力2bar,最小吸入压力为0.8bar"这个压力从哪里来。
你很清楚在邮箱不增压的情况下,“液面压力为P0=大气压”,吸油压力只会在油泵运转时,油泵内部形成真空才会有。
如果因为运转,油泵内部可以成为绝对真空,而油面与油泵真空腔没有高度差,大气压完全作用,吸油压力就是一个大气压。
一个大气压,约等于0.1MPa。
油面与油泵真空腔有高度差,从油面到油泵吸油口管道内的油液就将抵去一部分压力。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算一算管道内因这个高度差形成的油柱对油柱底面有多少压力,大气压减去这个压力就是油泵吸油压力了。
楼主不妨再计算一下,重新做个判断。
上面当然是理想情况。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油泵质量不好,内泄漏严重,运转所能达到的真空度严重不足,会对吸油产生致命影响。进油滤油器也有较大的压力损失。对于吸油管,管道通径不合理、有很多曲折和通径截面大小急剧改变的情况也不该有。

网友(点评):
一个大气压,约等于1bar

网友(点评):
谢谢,笔误了。一个大气压,约等于0.1MPa。

网友(点评):
bar虽然还在一些场合使用,经常见到,不过毕竟不是法定计量单位,工程方面还是用Pa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算的。
上面有个“0.5m是最佳位置”,用你的算法算一算就知道。
先弄清楚"最大吸入压力2bar, ...

您的意思是首先假设泵在启动后里面绝对真空,那么油泵吸油口的压力就等于油箱液面压力-油柱产生的压力
P油口=P0-rh
        =0.1-900*10*0.8*10^-6
        =0.1-7200*10^-6
        =0.093mpa=0.93BAR
这个大于最小吸油压力。不过考虑吸油过滤器及管道弯曲,估计比较勉强了。

网友:
说起吸油压力想起个问题,叶片泵低位安装,油泵进油顺序,油箱--阀门--罐式过滤器--油泵,油泵位置最低。每次关闭阀门更换叶片泵后,正常起动半小时都不会上压,听声音无负荷但无异响,油位高过油泵1米,是压油不是吸油,按理不会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因为换油泵时罐式过滤器进空气了,开罐排空就好了。难道叶片泵没有吸空能力,还是有其它的原因?

网友(点评):
是不是罐式过滤器堵了?

网友:
教你一招简单的:油箱的液位控制器最低报警点设高一点,也就是不让高度差达到800mm,能稍微改善一下油泵的稀有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