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套机床刀具型号

楼主(2014-05-07):
新开的厂自己不懂请教大家;1.配套沈阳机床BR10 TuRNER 4数控车床可以用多大的外圆数控车刀架?2.配套沈阳机床CA6140A普通车床用多大的外圆刀?3.配套皖南机床X5325A摇臂立式铣床用多大的回转平口钳,配套压板,分中棒?4.配套皖南机床X6132A万能铣床用多大的压板?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似楼主这般,真不太适合玩机械,动手能力需要加强
1,是沈阳沈阳机床BRIO,网上查不到4的,你可以自己用卡尺量一下刀架的高度,还有你的机床说明上有明确的说明,以20x20和25x25为主
2,普车多以25x25为主
3,4 摇臂不太清楚    T型槽数×槽宽×槽距 3×16×63; 纵向行程 815 ; 横向行程406;分中棒可用10,或是用铣刀。
压板类你看工作台的槽,自己量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