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液压助力装置,求助

楼主(2014-05-07):
图里面的是一个汽车上的液压助力装置,实际就相当于一个活塞,这个位置用的O型圈密封,O型圈的外侧为什么还有一块,是密封环吗?为什么这么用?

网友A:
格莱圈,平面密封,起双向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莱圈,平面密封,起双向密封效果。

太感谢了!

网友:
这个怎么可能用 O型圈密封呢 肯定是格莱圈!~

网友:
格来圈也可以叫斯特圈吧,因为是动密封,如果单用O型圈的话寿命很短,格来圈用的聚四氟乙烯,耐操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