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设计这种车床?

楼主(2014-05-07):
车边长30的六方,材料是直径60的棒料,45钢!

网友A:
现成的图纸,照抄就是,没有“设计”。

网友:
百度车方机床

网友:
车方机床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图纸,照抄就是,没有“设计”。

给了要加工的零件,不能抄,得自己算!

网友:
百度车房机床

网友:
一般车床可以达到要求,出货

网友(2015-03-05):
不用那么麻烦· · 用数控车床改··加两台伺服电机就好了· 一个齿轮都没有· ·
我做过这样的方案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 用数控车改·加两台伺服电机就好了·· 一个齿轮都没有··
我做过这样的方案

网友:
是谁会制作 还是谁会设计啊 那个图纸不是设计在那里吗 要说自己计算 那就是说按这个图纸在抄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