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84可以用Q吗?

楼主(2014-05-07):
      今天想在G84中加个Q,像G83那样,在攻丝过程中回退几次,但是没有成功,语句为“G84 Z__  R0.0 Q10 P100 F1.25”,并将参数No.5114和No.5115都设成了20。攻丝过程中,丝锥有停顿但没有后退动作。

请教:G84可以用Q吗?

网友A:
刚性攻牙加Q是必须的,加P还真没见过,一般都是回退1mm,注意你设置的单位。查看时尽量空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攻牙加Q是必须的,加P还真没见过,一般都是回退1mm,注意你设置的单位。查看时尽量空刀

大侠的意思是我设置的没问题,可能是单位弄错了,在No.5114中设置回退量?

网友(点评):
平时玩参数也没怎么注意单位,你设置的是20可能是0.02mm。刚刚秒到一个参数NO.5104 #6 PCT,你自己查看一下。而且5114和5115只是钻孔的参数,攻牙的参数在5213,具体的你自己翻阅这两个参数看看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
可以用Q,但是没有P,回退量是由参数设定的,不在程序里设,参数可以设置是退到R平面或退一定距离.看手册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