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床合理吗,后面的齿轮太大了!

楼主(2014-05-07):
就那个图那个车床

网友A:
行星轮系动力头,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轮系动力头,长见识了

大哥,合理吗,我快愁死了,毕业设计老师让设计这玩意儿,我算的齿轮怎么这么大啊!

网友(点评):
毕业设计,你把大概流程和课本上的算法用对了就OK了,老师不会太难为你的,再仔细检查下吧;齿轮这玩意,说起来太深了,我只能答复你:我完全是外行,呵呵

网友:
是用在组合机床上的吗?这个不算大

网友:
我不知道尺寸是多少,但是看你这比例应该不对,大齿轮的宽度和直径有问题,齿顶圆这么大,你的轴径这么小,跳动大了。传动不平稳。

网友:
不合理的!你的输入部分算的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