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制去离子水设备,求助

楼主(2014-05-07):
我厂有2台制去离子水设备,一个很高大的罐,最上面有过滤器,过滤树脂,水里的大颗粒,脏东西等,有个多路阀,控制正反洗,运行,停止,不懂是怎么回事,如何控制的。听说罐内下面是什么一层石英砂,一层也不知是啥材质,好几层这样的结构,也是起到过滤树脂作用的,这俩天树脂竟然漏了,多路阀正洗时漏,反洗时不漏,都怀疑是下面的过滤那几层砂子不起作用了,社区里有没有对这个研究的很透彻的,给我讲一讲,谢谢了!

网友(2015-12-20):
应该是一层石英砂和一层树脂,其他的应该没有咯,里面进水口和出口都装有滤帽的,泄漏树脂可能是滤帽坏了。

网友:
不止一个罐吧?按说,如果是去水中大颗粒污染物或余氯胶体,应该是石英砂、无烟煤分层填,一般只加到2/3,下面是布水管,上面是多路阀。去离子应该是末端装离子树脂罐。漏了,看看是不是布水器或者中心管开了。不过填装那个玩意挺费劲的那。

网友:
擦,14年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