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箱,体,夹,具如何做?

楼主(2014-05-08):
小弟不才,哪位高手给看下这样的箱,体,夹,具如何做?
客户在四轴的卧式加工中心上做.
客户要求做夹具,手动的,主要以节省成本为主。
要求有一定刚度,因此类零件可能较多,最好有互换性。
夹具需要做整体的,还是几个垫块就搞定的?

网友A:
你起码要让我们知道加工面是哪。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最起码要知道什么材料,要加工那地方,没加工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太笼统了

网友:
你客户说的是对的,因为箱体往往两面的孔有位置度要求,同轴度什么的,所以在卧加上面加工。
这个夹具很好设计,基本上是面孔定位,夹紧,你这个零件立起来,一次性加工四个面,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加工上下两面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起码要让我们知道加工面是哪。

HT250的材质,这六个面全部有加工面及加工孔。基本精度在1-3丝之间。
现在夹紧也是个问题,第一个的压紧感觉不好压,需要挪动。

网友:
给你点思路,我们不了解具体工艺和尺寸要求是没法做的,利用孔面定位,用两个气缸夹紧。

网友:
做工装起码得知道你各个加工尺寸间的位置公差,才能确定定位的问题

网友:
图纸拿来我给你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