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谁有办法自动折弯

楼主(2014-05-08):
钢筋谁有办法自动折弯,见图片 ,量大

网友:
大侠,说好的图片呢

网友:
俺记得90年代中期学校校办工厂拳头产品就是钢筋自动折弯机。不过弯曲的拱形高度没有这个高。可能需要非标设计。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钢筋直径多大?使用的原材料是盘园吗?
另外,每一个蛇形件头尾长多少?用料多长?
      据我所知,市场上还没有这种弯曲机械。要用,只能自
己设计了。

网友:
可以搞出来。。。。。。。。。

网友(点评):
肯定是可以搞出来,重点是要有方案 ^_^

网友:
去找棒线材折弯视频看看

用盘圆经矫直后定距送长,再经一对折弯头双向反复水平方向折弯,每次需2个折弯同时,

可用液压缸驱动或电机经机构驱动水平对向滑块,

最后有一辊筒输送带托、收折弯后的材料。

估计几万大洋可以搞定,应该不超过10万吧。评估节省的人工费及效率的提升,快则一年内慢则2年就可以回收设备的费用。

网友(点评):
方案相同,,,,,,,,,握手

网友:
做二个类似齿轮的压棍,咬合压出

网友(点评):
专利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