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转速与螺距的关系,说说我的看法

楼主(2014-05-08):
看到有人挖螺纹加工的贴,几年了,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都说是凭经验。所以就想说一下自己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轻拍!

其实加工螺纹,特别是大螺距螺纹,主要是根据Z轴最高前进速度Vz与螺距f确定加工时最高转速n0,它们的关系如下Vz=n0f,加工时n0f不能超过Vz值。在实际转速小于等于n0的条件下,再根据螺纹刀片的受力清况确定转速,受力的简易计算是切深,进级,线速三者相乘看结果是否在螺纹刀片标称的范围之内!最后根据不同材料和现场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网友A:
大侠,在继续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在继续说点。

粗浅认识,见笑了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的刀具材料和工件材质特定的情况下,在挑扣 的时候转速可以无限大(无限大接近于机床最高转速*)?

网友(点评):
不管是车螺纹还是车什么,只要刀具能承受,理论上都可以开机床最大转速。当然有些低档机床车螺纹时转速不能高,会乱牙,这估计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
机床有最大工进的,理论上只要F(每分钟进给,F=fr*n,fr车削中的每转进给,车螺纹时即螺距,n转速)不大于最大工进就可以。

网友(点评):
编码器(无论是增量还是绝对)存在响应延迟的问题么?

网友(点评):
这我就不熟悉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取决于编码器分辨率

网友C:
说的好复杂哦,每台机床的最大进成不一样,有的最大只可以挑十几个的螺距,有的最大可以挑上百的螺距,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个问题。
转数可以快但不要乱牙,有的机床转数过快他会乱牙,且不是没个都乱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太快还会导致编码器/驱动器的报警。
还有的人说螺纹开始和结尾不好看或有毛刺等。除了倒角的大小,刀具的选择,进刀点的位置,退刀之外。还可以调节一下参数里的螺纹加减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因数在里面。

网友(点评):
小伙子,专业的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所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的刀具材料和工件材质特定的情况下,在挑扣 的时候转速可以无限大(无 ...

这个明显理解错误,这和车床的做高转速是两码事,这和Z轴的最大进级速度有关。假如Z轴每分钟最快可以走3000mm,要加工螺距是50的螺纹,那么不考虑其他条件影响的情况下,车此螺纹最快理论上只能开60转/分。假如快了,主轴开61转/分,则由于Z轴,在一分钟内只能走3000mm,但是加工要求走50*61=3050mm,这样的结果,相信大家都懂的!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我还真没有考虑到这点。

网友D:
书上公式n=1200/F-80 这样也不靠谱吗?

网友(点评):
同意10楼,书是死的,要根据机床而言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上公式n=1200/F-80 这样也不靠谱吗?

你这公式还真的不怎么靠谱,看此公式,应该适合Z轴最快走1200mm/分的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复杂哦,每台机床的最大进成不一样,有的最大只可以挑十几个的螺距,有的最大可以挑上百的螺距,没有 ...

这个还真的有学问

网友E:
不过按照楼主的推论,我把转速提高到机床能承受的Z轴工进,刀能承受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按照楼主的推论,我把转速提高到机床能承受的Z轴工进,刀能承受的住吗?

再仔细看楼主的帖子,觉得提出的可行。可关键是如何根据螺纹的受力,再根据螺纹刀片的参数来选择转速,这个可以再具体点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复杂哦,每台机床的最大进成不一样,有的最大只可以挑十几个的螺距,有的最大可以挑上百的螺距,没有 ...

大侠,今天做一个产品遇到了一点问题,M10*1 第一扣牙有铝屑70件有5件是拧不进,倒角是11。
M12*1.25 起毛刺,切屑液加了刀换了问题依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侠,今天做一个产品遇到了一点问题,M10*1 第一扣牙有铝屑70件有5件是拧不进,倒角是11。
M12*1.25 起 ...

加工铝件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刀具的选择相对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要保证不粘刀才可以,如果要粘刀的话可以每加工一个工件刷一点油在刀具上面可避免粘刀,有可以用洋油或柴油之类的油,这种油不会把工件搞脏,
你那个M10的螺纹明显倒角偏小了一点,按公式计算螺纹深度单边根本不止0.5的深度,而你的倒角单边却只有0.5,这么小的螺纹没有必要用刀加工,可以选择挤压丝攻或者普通的丝攻也可以,
M12那个刀具换一把锋利点的刀具,倒角也大一点,进到点在放远一点,因为加工螺纹的时候它有个螺纹加减速在里面,这个跟汽车一个道理,比如说你要开100M它不可能一启动就能达到100M的速度,他也有一个提速的过程,这么小的螺纹我还是建议用丝攻或者板牙,相对来说小的螺纹车出来一般都没有攻或者板出来的效果好。
                                                                            个人愚见只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工铝件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刀具的选择相对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要保证不粘刀才可以,如果要粘刀的话可以 ...

网友(点评):
个人愚见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