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测量攻牙力矩?

楼主(2014-05-08):
各位大侠:
      我现在要想办法验证攻各种规格的螺纹需要用到多大的力矩,有网友提供了一个表格,但我想验证一下准确度,请问该如何用比较好的方法测出这个数据啊?

网友A:
在板手两端糸上弹簧称,读数x板手半径就是力矩了。

网友B:
做攻丝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手两端糸上弹簧称,读数x板手半径就是力矩了。

应该是读数X扳手直径,这个方法我试过了,但是动态读出的数据不准,而且用不同的速度数据也不同,实际的攻牙速度要远大于手工扳手的速度,而且和现有网友给出的数据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攻丝机的?

是的,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C:
可不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电流来换算?

网友D:
买一个力矩扳手,慢慢的试验,

  到时把你的试验结果,告诉一下。

网友:
我汗、、、、路过学习的、、、力矩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力矩扳手,慢慢的试验,

  到时把你的试验结果,告诉一下。

力矩扳手单边用力

网友:
电动力矩扳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力矩扳手单边用力

力矩扳手,给出的是转矩,

你另一边焊接一个把手,就是双边了吧。

 如果单边力矩扳手,不是实际操作的工况,你可以 读数/2 ,就是实际双手出力了。

楼主:
我现在找的 一般的力矩扳手没有读数,有的也是很小的范围,一般用来调节螺丝批的力矩,有大的但是很贵,再说也有一个速度问题和动态情况下显示不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通过测量电机电流来换算?

这个办法不知道误差会是多大,我是想直接从最后的输出端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矩扳手,给出的是转矩,

你另一边焊接一个把手,就是双边了吧。

读数是实际读数,再乘以直径的,不需要除2

网友(2021-01-11):
可以把力矩表上传下吗?

网友(2021-12-28):
力矩分为静态力矩和动态力矩,不要用静态力矩的传感器来测动态,如果需要准确测算过程参数就要做一个专业的性能测试台架取数据,简单的方法有时候反映不出准确的动态数值及规律。这一套需要的成本要高一点但是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