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方抓斗船试机

楼主(2014-05-08):
还属于试机当中,斗齿都还没来得及安装的,否则泥土能盖过下滑轮顶!

网友A:
大侠开始做试验啦。恭喜。
斗齿材料是锰13么。。。^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开始做试验啦。恭喜。
斗齿材料是锰13么。。。^_^

不是的,齿根16Mn就行,齿尖具体什么牌号我得问问供应商才行,我这里不搞铸造!

楼主:
3台车的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什么机械??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B:
这船干嘛用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干嘛用的?大侠

海上航道和港口疏浚用的!
航道就相当于陆上的道路,港口就相当于陆上的车站,都需要建设和维护的。

网友C:
大侠,下面的图片也是船厂的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点评):
都是我厂里谁制造的,柴油机是客户提供的

网友(点评):
这个输入法老是让我打错字,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只用在水下吗?挖泥沙?

陆上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陆上如果有必要才会用抓斗,一般会选用其他工程机械,比如铲车,钩机之类的就能满足需要了。

网友E:
12V柴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柴油机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下面的图片也是船厂的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感觉好强大啊!!!

我们厂主要是设计制造工程船的,抓斗只是抓斗船的一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气

说来惭愧,其中的液压和电气系统我不懂得设计。

网友(点评):
大侠虔诚态度不错

网友G:
大侠厉害,想请教一个问题,全部浸到水里那滑轮轴承的密封是采用哪种方式,我这给钢厂矿渣抓斗做修理,滑轮的轴承老是进水,寿命不长,侧面采用端盖+两道密封槽,还是解决不了这问题,后来直接改为铜套滑动轴承,里面的石墨遇水膨胀,滑轮容易卡死,主轴每次维修都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侠厉害,想请教一个问题,全部浸到水里那滑轮轴承的密封是采用哪种方式,我这给钢厂矿渣抓斗做修理,滑轮 ...

骨架油封

网友C:
下面图片上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油封

谢谢!下次修理时尝试下用这种方式,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我从来没遇到过轴承因为进水进沙而引起的损坏的情况,倒是因为船上忘记加油的情况多。

网友(点评):
有时甲方订购的新抓斗使用的周期都还没有我们这修理的长,使用了一会就送到这来修理改造,刃口板磨损,撑杆轴磨损,轴套不耐磨等。所以随我们这怎么尝试,哪种效果好就用哪种。

网友(点评):
当然啦,在现有的貌似公平的招标制度下,价格决定市场,求利是必然的。

网友(点评):
既然你的问题不断,也尝试多种方法还没达到理想效果,我建议你改结构设计,毕竟声誉积累不易,但是一次异常就有可能全盘皆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图片上的设备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是吊机内部照片。

网友(点评):
采用柴油机作为动力源,带动抓斗钢丝绳起吊。

网友:
高手~

网友(点评):
很期待樓主下次作品

网友(点评):
再大也是山寨,没有创新,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