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筋优利胶这玩意怎么加工?

楼主(2014-05-08):
软的牛筋块,如何加工保证可以铣出仿形面?有人建议冰冻后加工,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指点下其加工工艺啊!

网友:
上图能解决一切,大侠补个图!因为不知道你的量是多少,多大的零件,什么形状的

首先说下我们这边牛筋优力胶怎么加工的吧,我们这边都是平面磨磨出来的,因为上铣床是没办法加工的,铣床只能打打孔(必须高速)

楼主:
附图

网友(点评):
数量是多少个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附图

2个

网友:
楼主,你们牛筋块加工的零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缓冲,防止产品被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