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H7的通止规的迷惑

楼主(2014-05-08):
小弟最近送了一批通止规去检验,直径为6的通止规,通端尺寸为6.0013,止端为6.0106,证书判定OK。
小弟有一事不明6H7(+0.012,0),两端的尺寸公差是多少?怎么才能知道是OK的。
我也百度了JJG343-2012看了上面的内容有点迷糊。

网友A:
同求学习,求指教
是(+0.012,0)包涵(+0.0106,+0.0013)就是合格吗?

网友B:
搜一下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有计算公式

网友:
我记得在+0.012,0之间要减去个磨损量的,具体要翻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有计算公式

小弟搜到了,恍然大悟

网友:
比最大值小,比最小值大就证明没有超差,国标对安全浴度有规定的,可以查下,应该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有计算公式

例如:6的通止规 通规的公差是(+0.0013,+0.0027),止端公差是(+0.012,+0.0106)。
      15的通止规 通规的公差是(+0.0038,+0.0018),止端公差是(+0.0180,+0.0160)。
谢谢前辈。
主要还是看GB给的公差。

网友(点评):
前辈不敢当。楼主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网上有很多现成软件、或者EXCEl表用来计算,你可以找一下。如果平时这类计算比较多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当然自己要验证软件计算结果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学习,求指教
是(+0.012,0)包涵(+0.0106,+0.0013)就是合格吗?

如3楼大侠说的搜 《GBT 1957-2006 光滑极限量规》,查看即可